485总线中一个485设备损坏,导致整个总线不工作

楼主(2020-08-03):
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在整条485总线中有16个设备,总长为60米,当其中一个设备485芯片损坏后,导致整条485总线不能用,损坏的设备将485A相拉低。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 ?这样的话485总线岂不是很脆弱?有没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
最好是直接测AB线,这时看到的信号是直观的,但要求示波器与总线间不存在潜地回路,否则地线夹会影响总线,给示波器加个隔离变压器可以解决问题。 当然,也可以只观察A或B或者用双踪输入同时观察A和B,但显示波形需要在大脑内合成真正的AB间信号。

网友:
    60米,线太长了,外界随便一点电磁干扰就在线上产生比较大的高电压尖峰,应该使用485隔离芯片,我记得周立功官网好像有这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