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示波器量测 RS485 信号?

楼主(2020-08-03):
1. 使用一根探棒,探棒地接B,探棒探头接A是否正确?
2. 用两根探棒,探棒地共接到B,1号探棒探头接A,2号探棒探头接B?
双踪示波器不会玩

网友:
可以使用示波器直流bai挡,duDIV2V,电线接参考地,A,B两个探头各接A,B两根zhi信号线,调整扫描速度,触发电平,dao使信号稳定,可以观察485信号的各种电平。可以使用ADD,观察实际传输的信号。 在不接地系统中,可以用示波器地和任意探头,接485的A,B线,观察传输的信号。

网友:
    AB之间是差分信号直接接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