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层板高压大电流是怎样处理散热问题的?

楼主(2020-08-03):
    请问四层板高压大电流是怎样处理散热问题的?

网友:
    加大发热芯片的铜皮最好把高热原件放在板的边缘

网友:
    加大铺铜,多打过孔

网友A:
    你打算如何把热量从PCB本体带走?
    直接从元器件带走,就不用考虑PCB方面的设计了;通过PCB从另外一侧带走,多大via,在另外一侧带走;仅仅带离发热元件,让PCB自己散热的话,考虑加嵌铜块(成本是否值得,自己考虑哦)。

网友:
    意外发重复了。清空,因为未找到如何删除自己的帖子,请原谅。

网友:
    多打过孔,让上下两层联通更好

网友:
    三相电?多大电流?100A500A1000A100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如何把热量从PCB本体带走?
    直接从元器件带走,就不用考虑PCB方面的设计了;通过PCB从另外一侧带走,多大via,在另外一侧带走;仅仅带离发热元件,让PCB自己散热的话,考虑加嵌铜块(成本是否值得,自己考虑哦)。

    加铜块,本质上是不是相当于加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