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用户程序通过mmap映射驱动的内存,使用O_DIRCTE模式创建文件,write到文件...

楼主(2020-08-03):
    linux下用户程序通过mmap映射驱动的内存,使用O_DIRCTE模式创建文件,write到文件时报Bad addreee
    下面为用户层函数代码:

    C/C++ code
?

    void simple_test(char *filename, int dma_fd)
    {
    int file_fd
        void *user_mem = NULL;
    int pagesize = 0;
    int rc;

    file_fd = open(filename, O_RDWR | O_CREAT | O_TRUNC | O_DIRECT, 0666);
    pagesize = getpagesize();
    user_mem = mmap(0, pagesize,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SHARED, dma_fd, 0);
        if (user_mem == (void*) -1)
    {
        fprintf(stderr, "mmap: %s\n", strerror(errno));
            exit(-1);
    }

    printf("user_mem %p\n", user_mem);

        rc = write(file_fd, user_mem, pagesize);
        if (rc < 0)

            perror("write file");
        }
    else if(rc != pagesize)

            printf("Write file fail 0x%lx != 0x%lx.\n", rc, pagesize);
    }

    rc = munmap(user_mem, pagesize);
    if (rc)

            perror("munmap");
    }
    }

内核驱动使用dma_alloc_coherent分配的内存,使用dma_mmap_coherent映射到用户空间。
执行测试函数simple_test时报write file: Bad addree

    映射的地址和长度都是页大小的整数倍。不使用O_DIRECT时没有错误。
在用户态分配页对其的地址也没有问题

楼主:
    在内核中使用filp_open创建文件,用kernel_write写文件也有相同问题。现在看可能是direct IO不支持内核空间分配的地址。
有什么方法可以规避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