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MATLAB实现两个矩阵的差再除以这个两个矩阵的和?

楼主(2020-08-03):
    PR23 = (Tbb(:,:,5)-Tbb(:,:,6))/(Tbb(:,:,5)+Tbb(:,:,6));
    矩阵Tbb(:,:,5)和Tbb(:,:,6)都存在0值,且位置都相同,那怎么只对非0元素进行计算,0值元素还是0值?

网友:
    菜鸟看不太懂啊

网友A:
    先按照公式相除
然后得到的矩阵A,会存在inf或-inf,
[rows,cols] = find(A = inf);
    A[rows,cols] =0;
    -inf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照公式相除
    然后得到的矩阵A,会存在inf或-inf,
[rows,cols] = find(A = inf);

先直接相除的话,出现0/0怎么办?我也是用ind  ~ind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直接相除的话,出现0/0怎么办?我也是用ind  ~ind解决的

那就增加一下find(nan)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