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如何解锁

楼主(2020-08-03):
如何把固定的对象取消固定了?我看选不中,是不是锁住了,怎么解锁呢?

网友A:
你可以右键选择对象

网友:
    右键选择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右键选择对象

选择对象没用啊,锁住了,压根选不中的

网友:
    空白地方,右键,选择“Filter”,选择“Object”,把“Glued parts”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