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你问我答(篇6)解读“没有答案的答案(篇)”

楼主(2020-08-03):
          在【你问我答(篇5)】中,我谈到了没有答案的答案,意思是什么呢?或者说,有些人会认为我光说理念,怎么做呢
          那就是在第4篇就谈到了的“利用规则的确定性来面对设计的不确定性”。
          那么,针对具体的问题来说,什么是规则的确定性;而什么又是设计的不确定性呢?那好,我们就拿篇5中的例子来说
    不管时钟晶体还是晶振来说,其本质是什么?是一个强辐射源,同时对于芯片应用来说,其任何的不稳定又会给系统噪声问题
    因此,时钟晶体或者晶振既是强辐射,又是敏感源。因此在布局布线上需要根据其两种属性来考虑。
    1) 从辐射源的角度考虑,其需要远离其它的敏感源布局(例如模拟电路、接口敏感电路)等。这些模拟或者接口敏感的电路又有哪些呢?需要去梳理…如以太网口、视频、音频接口等;如果是光口,需要看光笼子与面板搭接的情况,都需要具体去看。如果系统空间不紧张的情况下,远离具体大于1000mils以上当然好。事实上,很多单板在空间紧张的情况下,才会把这种设计建议调整,否则采用设计准则去设计当然好,因为冗余设计会带去更高的成本(如PCB需要的尺寸更大或者叠层数更多)。
    2) 从敏感角度考虑,时钟晶体或者晶振,甚至需要远离强外界噪声的干扰。(例如ESD、浪涌、甚至内部的开关电源等)。那么,如果机箱都是密闭系统,那么ESD就可以没有啦;如果机箱到处是开孔、甚至金属连接器附近搭接有不良,ESD/EFT等都容易侵入,布局布线又在开关电源旁边,这都将对时钟信号质量产生威胁。
    所以,需要具体的情况去看自己的系统,其是否有存在这样的入侵条件与否。如果密封系统,也许这种接口区域就没有问题。如果系统是无屏蔽的系统,时钟辐射、甚至时钟通过其它天线产生辐射也是问题。(远离排线等…..)
           只有这样,也许才能够理解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变的。       例如这些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
       时钟下方能否走线?不同条件结果是不同的?晶体与晶振本质上又有区别?其辐射性能的不同… 关注的要求也不同…这样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去细化…

    ==========往期内容=================
    [技术讨论] 你问我答(篇5):没有标准答案的答案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0148-1-1.html
[技术讨论] 你问我答(篇4)用规则的确定性来应对设计的不确定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9528-1-1.html
[技术讨论] 你问我答(篇3)关于芯片去耦电容的理解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8121-1-1.html
[技术讨论] 你问我答(篇2)关于技术方案的评估与回复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7173-1-1.html
    [技术讨论] 你问我答(篇1)关于电源滤波电容选择的问题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6187-1-1.html

[技术讨论] 关于直播课 《职业化工程师的常识》如何学习的建议
    电磁兼容理念篇-职业化工程师应具备的常识》https://edu.eda365.com/my/course/147.html

网友:
从辐射源的角度考虑,其需要远离其它的敏感源布局(例如模拟电路、接口敏感电路)等。这些模拟或者接口敏感的电路又有哪些呢?需要去梳理…如以太网口、视频、音频接口等;如果是光口,需要看光笼子与面板搭接的情况,都需要具体去看。如果系统空间不紧张的情况下,远离具体大于1000mils以上当然好。事实上,很多单板在空间紧张的情况下,才会把这种设计建议调整,否则采用设计准则去设计当然好,因为冗余设计会带去更高的成本(如PCB需要的尺寸更大或者叠层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