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中,移动器件中心到一个坐标位置,怎么操作?

楼主(2020-08-03):
    xpedition中,移动器件中心到一个坐标位置,怎么操作,从哪里输入坐标?
谢谢!

网友A:
    打开器件属性,就可以输入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器件属性,就可以输入坐标

    谢谢!还有别的方法不?要是想让某个管脚在某个坐标,只有计算和原点相对位置后才能挪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别的方法不?要是想让某个管脚在某个坐标,只有计算和原点相对位置后才能挪么?

可以右键set original,,设定原点后,然后再移动一颗器件或一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右键set original,,设定原点后,然后再移动一颗器件或一组电路

请教,这个set original是在哪里?怎么没有找到
似乎都是光标点到哪里,从哪里开始移动

谢谢

网友(2021-07-01):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set original是在哪里?怎么没有找到
似乎都是光标点到哪里,从哪里开始移动

右击,snap设定或者selection选择中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