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扩SRAM芯片IS62wv51216兼容替换

楼主(2020-08-03):
STM32mcu一般情况下配置有1~2MB双块Flash存储器和256KB SRAM,在某些应用设计中会出现内置RAM不足的情况,需要对STM32单片机进行外扩RAM的处理,可以选择更换更高RAM容量的单片机,除了价格贵还需要涉及其他被动器件的更改,STM32系列可以通过FMSC接口外扩并口SRAM,比如采用ISSI的IS62WV51216,

IS62WV51216 SRAM芯片是一个8M容量,组织结构为512K*16的高速率低功耗静态随机存储器。IS62WV51216高性能CMOS工艺制造。高度可靠的工艺水准再加创新的电路设计技术,造就了这款高性能,低功耗的器件。使用IS62WV51216的片选引脚和输出使能引脚,可以简单实现存储器扩展。

我司英尚微电子推出一款IS62WV51216的兼容替换物料VTI508NL16,VTI508NL16 SRAM芯片的容量达到了512K×16bit,即为8Mb,相当大的容量,可作为强大微处理器的主缓存使用,可以PIN TO PIN兼容替换IS62WV51216,VTI508NL16产品使用CMOS高性能技术制造, 通常仅以375mW的功率工作。低功耗提供了电池备份数据保留功能,器件采44TSOP2引脚封装, VTI508NL16 SRAM芯片的供电电压VCC的范围为2.7~3.6V,属于普通主板都能提供的弱电输入电压。

当然,其作为SRAM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主机断电后,仍能通过由电池供电,继续保存已经存储在芯片中的数据,并且其数据保存所需的电压VDR降低到1.5V最低,而所需的电流IDR更是低至4μA最大值,SRAM芯片相比DRAM的优点在于不需要刷新电路就能保存内部存储的数据,而且更为快速、低功耗。读写延时在45/55ns左右,可谓是响应极其迅速的一款产品,适合用在需高速数据传输的设备当中。

楼主:
IS62WV51216 SRAM芯片是一个8M容量,组织结构为512K*16的高速率低功耗静态随机存储器。IS62WV51216高性能CMOS工艺制造。高度可靠的工艺水准再加创新的电路设计技术,造就了这款高性能,低功耗的器件。使用IS62WV51216的片选引脚和输出使能引脚,可以简单实现存储器扩展。

网友:
IS62WV51216 SRAM芯片是一个8M容量,内存大比较好用

网友:
    STM的CPU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