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电子学习题请教

楼主(2020-08-03):
各位大神,弱弱的问一下,对下述电流略加修改,以使电池能由接通的直流电源进行10mA电流充电: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利用三极管做恒流源,利用稳压管将电池电压稳定在12v。该电路有个明显的缺点,没办法做到将电池充满电后断开充电回路

网友B:
既然要求是“略加修改”,那就来个最简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要求是“略加修改”,那就来个最简方案。

大佬,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三极管做恒流源,利用稳压管将电池电压稳定在12v。该电路有个明显的缺点,没办法做到将电池充满电后断 ...

大佬,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厉害

请问你说的哈弗电子是哪本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