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罩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0-08-04):
    对于屏蔽罩下框和上盖,下图的屏蔽罩的下框一般是怎么固定在PCB上啊。

    屏蔽罩

    屏蔽罩

网友:
    一般情况下PCB板上都会有屏蔽罩的定位,所以用焊接的方式。放点助焊剂和锡膏加热熔化,使其固定在PCB板上。

网友:
    PCB上露铜开窗,并上锡,屏蔽罩当做物料贴上去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