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Q-2烟雾传感器的简单介绍

楼主(2020-08-04):
    一、工作原理

    可用于家庭和工厂的气体泄漏监测装置,适宜于液化气、苯、烷、酒精、氢气、烟雾等的探测。故因此,MQ-2可以准确来说是一个多种气体探测器。MQ-2的探测范围极其的广泛。它的优点:灵敏度高、响应快、稳定性好、寿命长、驱动电路简单。

    MQ-2型烟雾传感器属于二氧化锡半导体气敏材料,属于表面离子式N型半导体。处于200- 300摄氏度时,二氧化锡吸附空气中的氧,形成氧的负离子吸附,使半导体中的电子密度减少,从而使其电阻值增加。当与烟雾接触时,如果晶粒间界处的势垒收到烟雾的调至而变化,就会引起表面导电率的变化。利用这一点就可以获得这种烟雾存在的信息,烟雾的浓度越大,导电率越大,输出电阻越低,则输出的模拟信号就越大。

    详情见MQ-2烟雾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二、引脚说明

    MQ-2有两种输出方式:
    1、数字量输出:通过板载电位器设定浓度阈值,当检测到环境气体浓度超过阈值时,通过数字引脚DOUT输出低电平。
    2、模拟量输出:浓度越高,AOUT引脚输出的电压值越高,通过ADC采集的模拟值越高。

    VCC——5V
    GND——GND
    DOUT——数字引脚(Arduino Uno的0-13引脚)
    AOUT——模拟引脚(Arduino Uno的A0~A5)

    三、Arduino+MQ-2#define Sensor_AO A0#define Sensor_DO 2unsigned int sensorValue = 0;void setup(){        pinMode(Sensor_DO, INPUT);        Serial.begin(9600);}void loop(){        sensorValue = analogRead(Sensor_AO);        Serial.print("Sensor AD Value = ");        Serial.println(sensorValue);        //输出气体浓度模拟值        if (digitalRead(Sensor_DO) == LOW)        {                Serial.println("AlARM!");        //低电平警报        }        delay(1000);}

网友:
    MQ-2型烟雾传感器属于二氧化锡半导体气敏材料,属于表面离子式N型半导体。处于200- 300摄氏度时,二氧化锡吸附空气中的氧,形成氧的负离子吸附,使半导体中的电子密度减少,从而使其电阻值增加。当与烟雾接触时,如果晶粒间界处的势垒收到烟雾的调至而变化,就会引起表面导电率的变化。利用这一点就可以获得这种烟雾存在的信息,烟雾的浓度越大,导电率越大,输出电阻越低,则输出的模拟信号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