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膏印刷机

楼主(2020-08-04):
    锡膏印刷机有时候正常工作有时候刷不上锡,导致空焊;有时候刷锡过多导致多锡是为什么?

网友:
    检查钢网网孔是否残留锡渣等异物,板面是否清洗干净;
    投入前检查PCB是否变形、破损、异物、氧化,用无尘布擦拭表面
    锡膏印刷机印刷后少锡分析
    1)钢板开孔尺寸太小
2)钢网开孔方法不合理(孔壁不够光滑)
    3)钢板塞孔或刮刀压力过大
    4)脱模速度方式不合理
5)锡膏本体不良(如锡粉不够圆、太大、成分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