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地真的可以接大地吗?

楼主(2020-08-04):
    在查资料时,说信号地线应与机壳地相绝缘,而机壳一般接大地。那么这样信号地接大地,会使信号受到大地的影响吗?

网友:
    通常是这样处理的:1M ohm电阻并联10nF电容,然后连接与信号地和大地(机壳)之间; 10nF电容的作用:消除以大地电平为参考的高频干扰对电路的影响; 1M 电阻的作用:电荷释放,以防电荷积累,当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抬升或降低信号地电平。累积到一定程度,超过了机壳和电路板之间的绝缘层最薄弱处所能耐受的电压范围时,会导致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