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积分问题

楼主(2020-08-04):
求教:
x=1:1:361;
    y=1:1:73;
    z=P(y,x);
    xmin=1;
    xmax=361;
    ymin=1;
    ymax=73;
  g=3*pi/10+(y-1)*delta_lamda;
    f=@(y,x) beR.^2.*sin(g)*z;
   q=integral2(f,xmin,xmax,ymin,ymax);其中z是一个已经计算出来的73x361的矩阵。

但是出现以下结果:

错误使用 integral2Calc>integral2t/tensor (line 241)
被积函数输出大小与输入大小不匹配。

出错 integral2Calc>integral2t (line 55)
[Qsub,esub] = tensor(thetaL,thetaR,phiB,phiT);

出错 integral2Calc (line 9)
    [q,errbnd] = integral2t(fun,xmin,xmax,ymin,ymax,optionstruct);

出错 integral2 (line 106)
    Q = integral2Calc(fun,xmin,xmax,yminfun,ymaxfun,opstruct);

出错 youmo1 (line 146)
    q=integral2(f,xmin,xmax,ymin,ymax)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跟你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你解决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你解决了嘛

我解决了,我那个函数f并没有计算出表达式,采用这种方法是不行的,要用数值解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