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怎么使用speed 2000仿真DDR(DDR模型为EBD+裸Die IBIS)

楼主(2020-08-04):
求教大神:

使用speed 2000仿真DDR,DDR只有EBD模型和裸Die IBIS,在仿真软件上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
    参考5月23日直播课程《DDR系统多板联合仿真实战》,方法是一样的。
    电巢学堂的视频课程《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中第2节: Dimm插槽类有详细讲解:https://edu.eda365.com/my/course/88.html

网友(点评):
里面只有MCP连接器文件,可是我是EBD文件,怎么合成一个完整的DDR packege让软件识别呢?

网友:
    右键的弹出菜单中有选择EBD的

网友(点评):
已经试过,一直报错。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把错误提示和文件放上来看看

网友(2020-09-17):
引用 网友A:
    把错误提示和文件放上来看看

    老师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操作有问题还是我的模型有问题。好不容易转几手要到的EDB模型,也没法问模型是否有问题。模型只给我了上面上个文件,下面的U1-U19是我自己用颗粒的IBS建立的,因为软件提示找不到文件,也不知道我这样,直接放进去对不对。sigirity一直提示找不到文件。

网友:
    EBD中U19定义的Component与U19.ibs中定义的不一致

网友(2020-10-2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B(2022-01-07):
    完整的EBD模型应该包含了附属的ibis文件,不用自己建

网友(2024-06-12):
    大佬,DDR的EBD文件怎么使用解决了吗,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加载后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EBD模型应该包含了附属的ibis文件,不用自己建

EBD文件有附属的IBIS,怎么使用呢,SYSTEM SI 和 SPDGEN都可以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