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绝缘电阻

楼主(2020-08-04):
测量电力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或极化指数,对检查变压器整体的绝缘状况具有较高的灵敏度,能有效地检查出变压器绝缘整体受潮,部件表面受潮或脏污,以及贯穿性的缺陷。当绝缘贯穿于两极之间时,测量其绝缘电阻时才会有明显的变化,既通过测量才能灵敏地查出缺陷;若绝缘只有局部缺陷,而两极间仍保持有良好绝缘时,绝缘电阻降低很少,甚至不发生变化,因此不能查出这种局部缺陷。

  测量绝缘电阻时,采用空闲绕组接地的方法,其优点是可以测出被测部分对接地部分和不同电压部分间的绝缘,且能避免各绕组中剩余电荷造成的测量误差。

  变压器绕组绝缘电阻值及吸收比对判断变压器绕组绝缘是否受潮起到一定作用。当测量温度在10~30℃时,未受潮变压器的吸收比应在1.3~2.0范围内,受潮或绝缘内部有局部缺陷的变压器的吸收比接近于1.0。考虑到变压器的固体绝缘主要为纤维质绝缘,而这些固体绝缘仅为变压器绝缘的一小部分,其主要部分是由绝缘油组成的,绝缘油是没有吸收特性的,故在注入弱极性的变压器油以后,其吸收特性并不显著。

  近年来的统计情况发现,大型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大时,往往出现吸收比小或不合格的极不合理的现象。反之绝缘电阻小时,则吸收比可达1.3以上,给判断绝缘状况带来困难。

网友:
测量绝缘电阻时,采用空闲绕组接地的方法,其优点是可以测出被测部分对接地部分和不同电压部分间的绝缘,且能避免各绕组中剩余电荷造成的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