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ntor哪个版本比较稳定?

楼主(2020-08-04):
请问mentor哪个版本比较稳定?感谢!

网友:
7.9.5就很稳定,vx2.2也可以。

网友:
但是软件难免会有bug。

网友:
一直用 7.9.5,很稳定。

网友A:
    想上VX版本,没敢尝试,哪位大神有什么建议或意见?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上VX版本,没敢尝试,哪位大神有什么建议或意见?多谢

VX挺好用的

网友:
    VX1.2挺稳定的,一些大公司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7.9.5 1.2 2.1 2.3 2.5 2.6 2.7都很稳定

网友:
    我用的7.9.4,回头升级试试。
    感谢楼上三位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VX挺好用的

多谢!回头我也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