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仿真电流密度,DCDC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0-08-04):
求教大神;

Power DC仿真电流密度,DCDC这种设置VRM该怎么选择GND Port?

如果去电感后端的Port设置成VRM 正极,附近GND port为VRM负极,但这个其实和实际DCDC回流路径不符合,电流走的回路和实际不一样了。

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6189-1-1.html楼主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点评):
没看懂,哈哈。 我的疑问是VRM设置时DCDC这种需要SW经过电感电容整流的该怎么设置VRM的地。实际电流应该是从DC IC内回流的,如果VRM设置为电感后端Power最近的node,其实和实际回流有很大差距。

网友:
    那是DCDC设计时要考虑的问题,除非你的VRM能准确描述DCDC的输出特性,否则电源地脚还是设到电感后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