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知识 -「Shell 脚本」

楼主(2020-08-04):
Shell就是「作为联系Linux和用户的接口而存在的软件」。在Linux环境中,通过Shell来操作系统很普遍。
这里,考虑到有时候可能想要「多次的进行反复的类似操作」,比如定时的系统监视等等。
在这种场合下,需要在Shell中多次的输入同样的命令。非常浪费时间。

上述的场合,可以事前将一系列的操作(准备执行的命令等等)以程序的形式记录在文件中,同时让这个文件可执行。这个文件就是「Shell Script」。
「Script」就是「脚本」的意思。也就是说,事先准备「Shell Script」这种「脚本」,然后根据这个脚本执行各种操作。
也可以说,Shell Script是「以Shell作为语言的一种编程语言」。

Shell Script中,可以使用变量,条件判断等等各种编程技巧。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重复执行操作,Shell Script还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处理,
还有促使用户输入,进行数值计算等等,一般的编程语言所具有的功能都可以用Shell来实现。

在Linux中,为了控制系统的运行,使用Shell Script的情况很多。比如,使用Shell Script来管理启动时的处理或日志。
因此,为了真正的管理·运用Linux,有必要理解Shell Script。
在学习Shell Script的时候,因为Shell Script和系统管理和联系在一起的,就可以同时掌握Shell Script和系统管理了。这真是一石二鸟。
学习Shell没有那么难,务必要学习看看。

从/etc/init.d文件夹下服务启动脚本开始学起比较好。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