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PADS怎么输出3D模型图

楼主(2020-08-04):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pads怎么输出3D模型图?谢谢!

网友A:
1.Setup-->Layer Definition-->Thickness,修改中间的三个参数,使三个 Top,Substrate,Bottom 三个参数加起来等于 PCB 板厚。 2.File-->Export 选择 IDF 格式。 3.shape 为元件 3D 外形所在的图层,Format 不要改,选择 IDF 3.0,最下面是 top 和 bottom 层 元件的最小高度。单位建议选 mm,然后“确定”。 4.然后根据提示,输入每一种封装的 3D 高度。  注意:1.有的接插件是默认的高度,和真实的高度不一致,要在PCB中检查。也可以直接在PCB中设置元器件的高度后再开始导出         3D文件。          方法:a.选中器件,右键,选择attribute。               b.在ALL中选择geometry。               c.右边选add,下拉height,然后输入器件的真实高度。        2.PCB的外框必须设置成BOARDOUTLING,不然导出的文件无法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etup-->Layer Definition-->Thickness,修改中间的三个参数,使三个 Top,Substrate,Bottom 三个参数加起 ...

谢谢分享!器件高度需要一一输入吗?我是在做封装的时候已经有设置高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