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大神。

楼主(2020-08-04):
因为刚开始做WAVE治具,碰到双排插件,连锡问题,看了很多,知道在最后加偷锡片。
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大神,
1.偷锡片是什么材质,多厚,怎样与WAVE连接,我们WAVE治具厚8mm,哪里可以买到。
2.偷锡片与最后焊点距离.。
3.治具旋转30°,再上锡,能否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就是镀锌板,市场上有卖的,也叫白铁皮。
脱锡片与焊点的距离建议大于1.5,mm,太近两者会沾在一起,太远起不到作用。

网友:
元件脚距小于0.8mm时候 增加偷锡片可以减少连锡. 元件脚短一点也可以减少连锡状况。要看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