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FPGA的数字存储示波器的设计

楼主(2020-08-04):
基于FPGA的数字存储示波器的设计

摘要
数字存储示波器在仪器仪表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应用范围相当广泛,所
以对示波器的研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针对数字存储示波器的设计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旨在研制出100MHz带宽的数字存储示波器。
从各个方面考虑,选用了DSP、FPGA和单片机的方案来设计整个系统。整
个系统采用单通道的方式。信号进来首先经过前端的调理电路把信号电压调整到
AD的输入电压范围之内,这里调理电路主要是由信号衰减电路和信号放大电路
所组成。调理后的信号再送到AD变换电路里面完成信号的数字化。然后把AD
转换后的数据送到FPGA中,并把数据保存到FPGA中的FIFO中,FPGA中的
电路主要包括有FIFO、触发系统、峰值检测、时基电路等。
DSP处理器主要是用来从FIFO中提取数据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因为DSP运

算速度快,所以本文利用DSP来完成滤波和波形重建的时候的插值算法等功能。
然后DSP利用其多缓冲串口把数据送到单片机,单片机把从DSP中发送过来的
数据显示到LCD上,同时利用单片机来管理键盘等功能。在软件方面主要完成
了程序的一些初始化驱动,比如说是FLASH驱动、LCD驱动、DSP串口初始化、
FPGA初始化等相关工作。
由于本文采用FPGA,使得数字存储示波器的设计比较灵活,容易升级。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相关的改进,例如对外围电路做进--步地扩展。
关键词: DSP; FPGA; 单片机;数字存储示波器; LCD

网友:
基于FPGA的数字存储示波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