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阐述一下lcd1602为什么要接电阻?

楼主(2020-08-04):
谁来阐述一下lcd1602为什么要接电阻?

网友:
    电阻就是来限流用的,如果不加限流电阻,LED寿命缩短!

网友:
    lcd1602背光负极为什么要接一个4.7的电阻再接地?背光其实就是个LED,电阻就是来限流用的,如果不加限流电阻,LED寿命缩短。

    这个lcd1602边上的两个电阻是用来调整液晶显示器对比度的。
      VL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 产生“鬼影”,使用时也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