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串LED的电阻值具体应该怎么算?

楼主(2020-08-04):
一直不明白串LED的电阻值具体应该怎么算?
还有下面2个图,具体有什么区别
电阻都是100欧
LED都是5V 10MA
电源是5V   1A
假设下面是20个LED灯,那么电源电阻需要多大?

网友:
led 灯 你看他的电流 然后 电压  除以电流 不就知道 电阻的 阻值了

网友:
    一般发光二极管LED的正常工作电流为5--20mA,LED的本质为一个(发光)二极管,所以它有一个导通压降1.7v,也就是说,分在电阻上的电压为5--1.7=3.3v,如果你想让LED工作电流为10mA,则R值为3.3/0.001=330Ω。
    右边那个图不太合理,电流会被分流在每个电阻上,导致每个灯上的电流都很小。如果LED个数过多,则流过每个LED的电流可能低于5mA,导致灯不亮。
    如果你非要这样用,则20个灯总电流为200mA,并联电压又相等,那么3.3/0.2=16.5Ω,也就是说你只能接一个10几欧的电阻作为总电阻。

网友:
    楼上的回复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