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线时如何进行线的推挤

楼主(2020-08-04):
pads布线时如何进行线的推挤

网友:
打开baiPADS LAYOUT后,第一步,点击菜单栏du;第二步,点击view(查看);第三步:点击 options(选zhi项),此时会弹dao出选项框,这时里面有一个DRP(设计规则),最后一步就是钩选PX或PP,到此就可以用推挤功能了。

网友:
1.把推挤开关勾选上。
2.下面的相关设置参考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