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ynq 怎么实现PS与PL数据交互,然后通过UART串口打印出来?

楼主(2020-08-04):
请问zynq 怎么实现PS与PL数据交互,然后通过UART串口打印出来?   前辈们做过的指导我一下。

网友A:
PS/PL数据交互:
01.通常情况下,指的是PS向PL写入或者读取数据。一般通过AXI接口进行(AXI4/AXI4-LITE/AXI4-STREAM),偶尔通过GPIO(MIO/EMIO/AXI-GPIO)进行更少量数据传输。在简单测试中,PL端常用BRAM进行数据的读写
02.PL端也可以通过诸如DataMover等IP主动访问PS端(实际是PS端的DDR)。
//------至于串口打印,PS串口打印在链接例程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PL数据交互:
01.通常情况下,指的是PS向PL写入或者读取数据。一般通过AXI接口进行(AXI4/AXI4-LITE/AX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