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加载问题

楼主(2020-08-04):
板子加电,FPGA从spi flash中读取配置程序,程序正常跑起来后,我可不可以再重新通过FPGA去读写该spi flash?

网友A:
好像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可以的。。。。

如果可以那之前的配置程序不是可以被修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那之前的配置程序不是可以被修改吗?

SPI Flash的文件是上电就给FPGA配置进去了,与你后来进行读写关系不大,如果你觉得文件跑出来不是你想要的效果,你可以修改配置,然后重新烧录在SPI 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