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how element 无法显示

楼主(2020-08-04):
allegro show element 显示无法显示网页

网友A:
都没看懂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看懂你的问题

就是show element 无法显示器件属性

网友:
    是不是旁边的Find栏没选  symbols

楼主:
    补几张图,测量距离也无法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几张图,测量距离也无法显示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是用吴老师的阿狸狗破解后直接安装的补丁,出现的问题。我自己正在重装,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破解后安装补丁导致的。

网友C:
    右键软件图标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软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键软件图标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软件试试看。

    已管理员身份运行就ok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是用吴老师的阿狸狗破解后直接安装的补丁,出现的问题。我自己正在重装,不确定是不是因 ...

我后来听了楼下的建议已管理员身份运行就ok了

网友(2020-09-22):
引用 楼主:
已管理员身份运行就ok了,谢谢啊

我用管理员身份运行不行的,还是用了6楼的方法解决的。我的是这样的,空白,空白,全是空白:

网友(2021-05-18):
这才是正解!!

网友:
    跟着版主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