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如何自定义快捷键

楼主(2020-08-04):
CAM350如何自定义快捷键,怎么操作,求解答

网友:
    在菜单栏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点customize 进入。选择keyboard 选项,在Category里选择命令所在的菜单,在Commands 里选择命令,在Press New Shortcut 里输入所要定义的键,点击Assign 完成。就可以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