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电路

楼主(2020-08-04):
下图的电路,上电后,IC 出现烧毁的情况。电感选择的是  4030 的电感。 输出电流需要 5V 800mA。

网友:
电感10uH怎么来的,必须计算取值,不可乱接。10uH通常过小。

网友:
    IC 型号是什么? 还有IC烧毁,是上电瞬间烧毁还是过一会烧毁? 立刻烧毁可能是你上电瞬间有高压将芯片击穿,可能和你的电源有关;过一会烧毁一般和你周边电路参数有关,最好认真翻阅芯片手册,确定好周边电路的参数。

网友:
    1.IC型号?2.每次必现?3.异常操作?

网友:
    原理图看起来没有啥问题。我怀疑可能的原因:1,PCB layout有问题(封装引脚设计错误,走线不规范等);2,物料焊接问题(装错值或焊接短路);3,芯片质量问题或者买了假货。

网友:
    原理图没有什么问题,芯片型号是什么,烧坏后EN脚和FB脚的电压是否正常。首先检查一下焊接是否有问题。个人建议,板子焊好后,上电前先检查电源有没有短路。

网友:
    器件型号给一下,原理图看不出来。

网友:
    ic型号都没有怎么看

网友:
    芯片Power IN引脚的旁路电容选型的额定电压值低了

网友:
    芯片型号图上不是有么?还有我看手册推荐用4.7uF的电感

网友:
    有多余的没烧的板子的话,你换一个电感试试吧

网友:
一群人问芯片型号,那不写着呢么,然后还说电感10UH太小?手册上的4.7就大了?手册里面不有算电感的公式吗?
是上电就烧还是用了多久就烧?芯片烧了有没有明显的痕迹?把烧了的芯片弄下来量对地电阻,量一下正常芯片的时钟,BST上串个电阻看看,一般按手册上的用法是不会烧的,还有应用场合是哪里,最高电压是16,上电有没有浪涌?总电路是偏向哪种负载?研发还是阻性?电源是什么电源?开关的还是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