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半天没搞懂什么信号线需要50欧姆阻抗,90欧姆阻抗和100欧姆阻抗?

楼主(2020-08-04):
什么样的信号线需要50欧姆阻抗,90欧姆阻抗,100欧姆阻抗,什么信号是单端的??什么样的信号是共面的???什么信号需要包地处理的???哪位大神能给说说吗?

网友:
天线一般是50欧姆,哈哈哈,之前我的项目是50欧姆的

网友:
    常用的除了usb是90,其他的大部分信号都是50单端,100差分

网友:
    实际中还是根据方案方提供的阻抗要求优先,没有提供的话按常用接口做,我上传了一个图片有常用接口的阻抗要求,可以参考一下;至于SI9000中的阻抗模型要根据你实际板子的层叠来选取。

网友:
    一般单根信号就是保持50ohm,除了电源GND走线,这个50ohm可以是单端阻抗50ohm(不包地参考相邻层),也可以是共面阻抗50ohm(包GND参考同层);90ohm和100ohm指的是差分对阻抗,由差分对信号决定,它也可以做成普通差分阻抗或者共面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