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矩阵维度错误的问题,还请各位给看看

楼主(2020-08-04):
function [chan_SR,chan_RD,dis_SR,dis_RD] = channel_settingmx(n,exp_path)
%%距离和路径衰减
s=[0 0];
d=[10 0];
r=[n 0];
dis_SR=norm(r-s);
dis_RD=norm(d-r);
path_SR = 1/(dis_SR^exp_path);
path_RD = 1/(dis_RD^exp_path);

%%定义信道增益
chan_SR_fast = (1 + sqrt(-1))/sqrt(2);
chanPW_SR_fast = abs(chan_SR_fast)^2;
chan_SR = path_SR*chanPW_SR_fast;

chan_RD_fast = (1 + sqrt(-1))/sqrt(2);
chanPW_RD_fast = abs(chan_RD_fast)^2;
chan_RD = path_RD*chanPW_RD_fast;
end

w=20e6;%%频带宽度
ep=3;%%路径衰减系数
N=4.0e-21;%%高斯白噪声功率
Pr=100;
Ps=100;

n=1:9
[hsr,hrd]=channel_settingmx(n,3)
fpl=(Ps*Pr*(hsr^2)*(hrd^2))/((Ps*(hsr^2)+Pr*(hrd^2)+N)*N);
Rsr=(1/2)*w*log2(1+((Ps*hsr^2)/N));
Rrd=(1/2)*w*log2(1+((Ps*hrd^2)/N)+fpl);
Rsd=(Rsr+Rrd)/2;
Rsd1=Rsd
plot(n,Rsd1)

各位大佬   本人对MATLAB的矩阵思维不是很理解,这个程序报了矩阵维度错误,请问该怎样修改?

网友:
程序都看不懂哦

网友A:
你的 n 是 1*9 的矩阵 function 里面 s 是 1*2 r是 1*10 的矩阵 . 用 for 来改 n 的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n 是 1*9 的矩阵 function 里面 s 是 1*2 r是 1*10 的矩阵 . 用 for 来改 n 的取值

function里 s 和r不是两个向量吗   我想用来表示坐标    n是1*9   那么维度不一致是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