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在节点定位算法的仿真,运行后只有两个坐标轴怎么办?

楼主(2020-08-04):
麻烦大神帮忙看一下,PSO在节点定位算法的仿真,运行后只有两个坐标轴怎么办?感谢!

function[psoF]=pso_2D
clc;
clear all;
pop_size=10;
part_size=2;
gbest=zeros(1,part_size+1);
max_gen=300;
region=zeros(part_size,2);
region=10*[-3,3;-3,3;-3,3;-3,3;-3,3;-3,3;-3,3;-3,3;-3,3;-3,3;];
rand('state',sum(100*clock));
arr_present=ini_pos(pop_size,part_size);
v=ini_v(pop_size,part_size);
pbest=zeros(pop_size,part_size+1);
best_record=zeros(part_size+1,max_gen);
w_max=0.9;
w_min=0.2;
v_max=3;
c1=2;
c2=2;
arr_present(:,end)=ini_fit(arr_present,pop_size,part_size);
pbest=arr_present;
[best_value best_index]=max(arr_present(end));
gbest=arr_present(best_index,;
for i=1:max_gen
    w=w_max-(w_max-w_min)*i/max_gen;
    for j=1:pop_size
        v(j,=w.*v(j)+c1.*rand.*(pbest(j,1:part_size)-arr_present(j,1:part_size));
        c2.*rand.*(gbest(1:part_size)-arr_present(j,1:part_size));
        for k=1:part_size
            if abs(v(j,k))>20
                rand('state',sum(100*clock));
                v(j,k)=20*rand();
            end
        end
        arr_present(j,1:part_size)=arr_present(j,1:part_size)+v(j,1:part_size);
        arr_present(j,end)=fitness(part_size,arr_present(j,1:part_size));
        if(arr_present(j,end)>pbest(j,end))&(Region_in(arr_present(j,,region))
            pbest(j)=arr_present(j);
        end
    end
    [best best_index]=max(arr_present(end));
    if best>gbest(end)&&(Region_in(arr_present(best_index),region))
        gbest=arr_present(best_index,:);
    end
    xlhd=gbest(1:part_size);
    if(1)
        for p=1:25
            cxl=rand(1,part_size);
            for j=1:part_size
                if cxl(j)==0
                    cxl(j)=0.1;
                end
                if cxl(j)==0.25
                    cxl(j)=0.26;
                end
                if cxl(j)==0.5
                    cxl(j)=0.51;
                end
                if cxl(j)==0.75
                    cxl(j)=0.76;
                end
                if cxl(j)==1
                    cxl=0.9;
                end
            end
            al=-30;bl=30;
            rxl=al+(bl-al)*cxl;
            bate=0.1;
            xlhd=xlhd+bate*rxl;
            if fitness(part_size,xlhd)>gbest(end)
                gbest(1:part_size)=xlhd;
                gbest(end)=fitness(part_size,xlhd);
            end
            for j=1:part_size
                cxl(j)=4*cxl(j)*(1-cxl(j));
            end
        end
    end;

        best_record(i)=gbest(end);
end;
pso=gbest;
display(gbest);
figure;
plot(best_record(end));
best=zeros(part_size,max_gen);
for i=1part_size=1;
    best(i)=best_record(i);
end
pareto1=zeros(1,max_gen);
pareto2=zeros(1,max_gen);
for i=1:max_gen
    pareto1(i)=f1(part_size,best(i));
    pareto2(i)=f2(part_size,best(i));
end
figure;
i=1:max_gen;
plot(pareto1(i),pareto2(i),'r+');
xlabel('f1');ylabel('f2');
title('Pareto曲线');
function ini_present=ini_pos(pop_size,part_size)
ini_present=10*3*rand(pop_size,part_size+1);
function ini_velocity=ini_v(pop_size,part_size)
ini_velocity=20*(rand(pop_size,part_size));
function flag=Region_in(pos_present,region)
[m n]=size(pos_present);
flag=1;
for j=1:n-1
    flag=flag&(pos_present(1,j)>=region(j,1))&(pos_present(1,j)<=region(j,2));
end
function arr_fitness=ini_fit(pos_present,pop_size,part_size)
for k=1:pop_size
    arr_fitness(k,1)=fitness(part_size,pos_present(k,1:part_size));
end
function fit=fitness(n,xp)
y0=[-9.9907,-7.7507];
y1=[f1(n,xp),f2(n,xp)];
fit=graydegree(2,y0,y1);
function r=f1(n,x)
r=0;
for i=1:n-1
    r=r+(-10)*exp((-0.2)*sqrt(x(i)^2+x(i+1)^2));
end
function r=f2(n,x)
r=0;
for i=1:n
    r=r+(abs(x(i)))^0.8+5*sin(x(i)^3);
end
function r=g1(n,x)
r=0;
for i=1:n
    r=0;
end
function r=g2(n,x)
r=0;
for i=1:n
    r=0;
end
function gama=graydegree(tn,y0,y1)
gama=0;
rou=0.5;
kesa=zeros(tn,1);
m1=abs(y0(1)-y1(1));
m2=abs(y0(1)-y1(1));
for i=1:tn
    if(abs(y0(i)-y1(i))>m2)
        m2=abs(y0(i)-y1(i));
    end
end
for i=1:tn
    kesa(i)=(m1+rou*m2)/(abs(y0(i)-y1(i))+rou*m2);
    gama=gama+kesa(i);
end
gama=gama/tn;
function bool=feasible(x,n)
r=0;
r=max(g1(n,x),g2(n,x));
if(r>0)
    bool=0;
else
        bool=1;
end

网友:
这个没做过,不太清楚。

网友:
你检查一下你的代码看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