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了解一下FPC线路板覆铜时的注意事项吧

楼主(2020-08-04):
1.根据FPC板面位置的不同,分别以最主要的“地”作为基准参考来独立覆铜,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来覆铜自不多言,同时在覆铜之前,首先加粗相应的电源连形成了多个不同形状的多变形结构。
2.对不同地的单点连接,做法是通过0欧电阻或者磁珠或者电感连接。
3.晶振附近的覆铜,电路中的晶振为一高频发射源,做法是在环绕晶振覆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
4.孤岛(死区)问题,如果觉得很大,那就定义个地过孔添加进去也费不了多大的事。
5.在开始布线时,应对地线一视同仁,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覆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为连接的地引脚,这样的效果很不好。
6.在板子上最好不要有尖的角出现,因为从电磁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构成的一个发射天线!对于其他总会有一影响的只不过是大还是小而已,我建议使用圆弧的边沿线。
7.多层板中间层的布线空旷区域,不要覆铜。因为你很难做到让这个覆铜“良好接地”。
8.设备内部的金属,例如金属散热器、金属加固条等,一定要实现“良好接地”。
9.三端稳压器的散热金属块,一定要良好接地。晶振附近的接地隔离带,一定要良好接地。

网友:
FPC线路板覆铜时的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