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上SMT+波峰焊生产线,做加工。

楼主(2020-08-04):
计划上SMT+波峰焊生产线,做加工。预算200w左右,计划JT或者RD的450波峰焊两台,SMT设备目前还确定不下来,但基本是高速机+泛用机的方案。
计划SMT两班倒,每天100w点,二手设备暂时不考虑。
看了看yamaha的ysm10,感觉还凑合,但稳定性不知道怎样。
请教大神,可有推荐的方案?推荐的设备?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波峰焊首选RD,这个牌子的技术是比较成熟的,基本没什么问题。
第二就是贴片线t体,如果是加工,在多机种的情况下,建议选择灵活性强一点的,换线快,可以节约时间。
根据你预算,雅马哈和JUKI都可以,算上印刷机和回流焊➕其他的周边一起,再算上几十支飞达,可能还是会超出一点点。
如果效率定在100W起步,还得根据你实际的加工产品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