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0-08-04):
钽电容的性能优异,是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在电源滤波、交流旁路等用途上少有竞争对手。钽电解电容器具有储藏电量、进行充放电等性能,主要应用于滤波、能量贮存与转换,记号旁路,耦合与退耦以及作时间常数元件等。

  在应用中要注意其性能特点,正确使用会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功能,其中诸如考虑产品工作环境及其发热温度,以及采取降额使用等措施,如果使用不当会影响产品的工作寿命。另外,贴片钽电容有标记的一端是正极,另外一端是负极,引线钽长腿的正极,钽电容不能接反,接反后就不起作用了。

  因为钽电容有爆炸这种危险性,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具体是:

  ① 钽电容器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器(有“+”符号端为正极),使用时不可反极性。

  反极性使用时会增加漏电或可能引起短路、甚至冒烟爆炸。

  ② 不能应用的电路如下:高阻抗电压保持电路;耦合电路;时间常数电路;漏电流有影响的电路;用串联方式增加耐压的电路。

  ③ 不能超过额定电压使用,否则有可能引起短路。

  ④ 要限制急速地充电或放电。建议在充、放电电路中加一个限流电阻,使冲击电流小于20A。

  ⑤ 在设计时,电容的容量、耐压、阻抗等要留一定的裕度,使更为安全、可靠。

  ⑥ 要确认使用的温度范围在电容器的工作温度范围内。电源电流不超过容许的纹波电流,当超过容许的纹波电流时,电容器内部会增加热量,降低使用寿命。

  ⑦ 建议电容器施加的电压为额定电压的90%,若额定电压大于10V时,取额定电压的80%为好;若直流电压加上交变电压,则其峰值电压不能超过额定电压;若总的直流电压加上负峰值交变电压,不允许出现负压。

网友:
在应用中要注意其性能特点,正确使用会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功能,其中诸如考虑产品工作环境及其发热温度,以及采取降额使用等措施,如果使用不当会影响产品的工作寿命。另外,贴片钽电容有标记的一端是正极,另外一端是负极,引线钽长腿的正极,钽电容不能接反,接反后就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