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的功耗大,电池才600mAh,有什么办法降低功耗么?

楼主(2020-08-04):
SIM800C的功耗大,电池才600mAh,有什么办法降低功耗么?

网友:
GPRS的功耗,影响电路性能的,关注的是瞬间电流,一般不关心平均电流。 瞬间电流只和发射时的功率等级有关。 所以,联网注册时,或者呼入呼出开始握手阶段,功率等级最大,瞬间电流没有区别,都最大。 平均电流和发射时间有关,和内容多少有关,和信号强度有关。

网友:
    根据工作状态设置不同的工作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