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焊接中的波峰焊与回流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8-04):
在PCBA加工中,两种常见的焊接方式就是回流焊和波峰焊。那么在PCBA加工中,回流焊的作用是什么,波峰焊的作用是什么,他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呢?这篇文章将详细解释。

  PCBA是指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的简称,也就是说PCB空板经过SMT上件,再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 。这是国内常用的一种写法,而在欧美的标准写法是PCB‘A,加了“’”,这被称之为官方习惯用语。

  1.回流焊:

  是指通过加热融化预先涂布在焊盘上的焊锡膏,实现预先贴装在焊盘上的电子元器件的引脚或焊端和pcb上的焊盘电气互连,以达到将电子元器件焊接在PCB板上的目的。回流焊一般分为预热区、加热区和冷却区。

  回流焊流程:印刷锡膏》贴装元件》回流焊》清洗

  2.波峰焊:

  使用泵机将熔化的焊料喷流成焊料波峰,然后将需要焊接的电子元器件的引脚通过焊料波峰,实现电子元器件和pcb板的电气互连。一台波峰焊分为喷雾,预热,锡炉,冷却四部分。

  波峰焊流程:插件》涂助焊剂》预热》波峰焊》切除边角》检查。

  3.波峰焊和回流焊接的区别:

  (1)波峰焊是熔融的焊锡形成焊料波峰对元件进行焊接;回流焊是高温热风形成回流熔化焊锡对元件进行焊接。

  (2)回流焊时,pcb上炉前已经有焊料,经过焊接只是把涂布的锡膏融化进行焊接,波峰焊时,pcb上炉前并没有焊料,焊机产生的焊料波峰把焊料涂布在需要焊接的焊盘上完成焊接。

  (3)回流焊适用于贴片电子元器件,波峰焊适用于插脚电子元器件。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了,你了解两种电路板焊接了吗?

网友:
波峰焊是熔融的焊锡形成焊料波峰对元件进行焊接;回流焊是高温热风形成回流熔化焊锡对元件进行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