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 导入第三方器件 求助帖

楼主(2020-08-04):
    新手,正在学习导入第三方器件,OPA2377运放:1.从官网下载了 OPA2377.lib,并将其放入。......\LTspiceXVII\lib\sub;
2.将LTspice现有原件OP1177的symbol文件OP1177.asy,重命名为OPA2377.asy, 并将attribute中的value改为OPA2377;
    3.用OP1177的测试电路 ,将OP1177换位OPA2377,并再原理图中添加.include OPA2377.lib  , Run后运行正常。

问题是发现,OPA2377.lib文件中关于pin定义和实际使用的symbol中的Label或者Netlist  order都不对应

    如上图中Netlist order:3  Label:V+ 为运放电源正,我的理解是应该对应  .lib文件中的+V  pinout order 5

请问  LTspice   symbol 和.subckt或者.lib文件中的pin定义是如何意义对应的?
    感谢!!!

    simulate 正常

    simulate 正常

    symbol

    symbol

    .lib pin 定义

    .lib pin 定义

网友:
    用OP1177的测试电路 ,将OP1177换位OPA2377,并再原理图中添加.include OPA2377.lib  , Run后运行正常。

楼主:
    自己回一下  还是没人  好吧  我自己都找着答案了。。。。。。

网友A(2021-05-04):
    你好,问一下这个ASY文件是什么作用啊,一直不明白他的作用,知道的话,烦请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A:
你好,问一下这个ASY文件是什么作用啊,一直不明白他的作用,知道的话,烦请告知,万分感谢

就像一般PCB軟件裡,schematic中元件庫裡的元件模型,去定義元件腳位順序及賦予意義性的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