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化和棕化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0-08-04):
黑化和棕化有什么区别,听起来都一样啊

网友:
PCB制程中棕化和黑化都是为了增加原板和PP(prepreg)之间的结合力,如果棕化不好会导致PCB氧化面分层,内层蚀刻不净,渗镀等问题。PCB制程中棕化的作用及与黑化的区别

棕化的作用:
  1.去除表面的油脂,杂物等,保证板面的清洁度。

  2.棕化后使基板铜面有一层均匀的绒毛,从而增加基板与PP的结合力,从而避免分层爆板等问题。

  3.棕化后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压合,避免棕化层吸水,导致爆板。

  棕化与黑化的相同点:

) 增大铜箔与树脂的接触面积,加大两者之间的结合力。

  B) 增加铜面对流动树脂之间的润湿性,使树脂能流入各死角而在硬化后有更强的附着力;

  C) 在铜表面生成细密的钝化层,防止硬化剂与铜在高温高压状态下反应生成水而产生爆板。

  不同点:

  1.黑化绒毛与棕化绒毛厚度不同;

  2.黑化药水的微蚀速率要比棕化药水的微蚀速率大;

  3.黑化药水较棕化药水在价格方面会比较贵。

  4.黑化药水在管控方面较棕化药水难。

  5.品质方面:黑化后的板子表面粗糙度较大,若内层线路时线路有轻微刮伤或补线等现象,黑化可以掩盖的很好,棕化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