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从发射端到接收端中间拉出来一个测试点,拉出来的线会形成天线效应吗?

楼主(2020-08-04):
    高速信号从发射端到接收端中间拉出来一个测试点,拉出来的线会形成天线效应吗?

网友:
    应该不会形成天线效应的吧!!!

网友A:
    高速信号上不推荐拉线出来加测试点,会出现严重的反射现象,如果速率在5Ghz以下可以直接加在线上,5GHz以上的,建议做测试板根据测试结果总结出设计规则再应用到实际板上。

网友:
    天线效应不会,但是互连线拓扑改变,会引起阻抗变化,存在信号完整性失真问题

网友:
    不建议拉测试点出来

网友(2020-09-28):
    高速信号测试点直接加在过孔上

网友:
    主要看速率,记得理论上stub长度,小于信号上升沿的时间。

网友(2024-02-07):
引用 网友A:
    高速信号上不推荐拉线出来加测试点,会出现严重的反射现象,如果速率在5Ghz以下可以直接加在线上,5GHz以上 ...

    那有什么办法消除吗?在测试点加高电阻或者反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