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恼人的飞线

楼主(2020-08-05):
    请教论坛上各位前辈,先进,布线时除了飞线外,还出现了多条上有2条平行钭线的飞线,整个PCB看得好混乱。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是小弟启动了那个指令?要如何消除?
    请不吝指导。
    谢谢!

网友A:
    按“N”快捷鍵,按圖操作,可以隱藏飛線,但不能消平行钭线,只有當你連線全部完成,做一次DRC檢查,平行钭线才消失

网友B:
    平行线,也叫DRC开路标示,这是在未布线时进行了drc规则检查,至于正常的飞线,是网络连接的指引线,是可以关闭显示的,这个需要看个人喜好。不管是否关闭飞线显示,最终PCB都要进行drc规则检查,检查是否有未布线的地方和其他的错误。

网友:
    对了, T M快捷键可以取消DRC检查引起的各种错误指示符。不能关闭飞线,关闭飞线显示,2楼有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N”快捷鍵,按圖操作,可以隱藏飛線,但不能消平行钭线,只有當你連線全部完成,做一次DRC檢查,平行钭 ...

    感謝大大的指導,小弟立馬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行线,也叫DRC开路标示,这是在未布线时进行了drc规则检查,至于正常的飞线,是网络连接的指引线,是可以 ...

dianzi1987大大,
    很高興又遇見您了,感謝您的指導。
困惑的是,以往的經驗並沒有出現平行線,到底是什麼原因突現出現了?

网友C:
    DCR斜线可能是你开启了在线DCR检测,关闭就不会一直出,只有检查后才出,还有你布局,布线的时候,二极管这类有方向的最好方向统一,否则焊接的时候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R斜线可能是你开启了在线DCR检测,关闭就不会一直出,只有检查后才出,还有你布局,布线的时候,二极管这 ...

感謝大大的提示,應該是啟動了在線檢測。
有關DIODE方向,感謝您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dianzi1987大大,
很高興又遇見您了,感謝您的指導。
    困惑的是,以往的經驗並沒有出現平行線,到底是什 ...
    平行线,也叫DRC开路标示,这是在未布线时进行了drc规则检查

网友D:
    这布局,好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R斜线可能是你开启了在线DCR检测,关闭就不会一直出,只有检查后才出,还有你布局,布线的时候,二极管这 ...

    狮子大,早上好!
    有一个疑问,请您指导。
    四层板,上层及下层与内地或内电连接时,应一律使用导通孔?或盲孔及埋孔亦应交互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布局,好乱

    确实好凌乱,所以才上论坛求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狮子大,早上好!有一个疑问,请您指导。四层板,上层及下层与内地或内电连接时,应一律使用导通孔?或盲 ...

板子能走开,不是高速板的话,先都用通孔吧,其他工艺还是有些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能走开,不是高速板的话,先都用通孔吧,其他工艺还是有些难度的,

    狮子大,您好!
    有一个问题再跟您请教,请不吝指导。
    PCB,上有仿真地(AGND),数字地(DGND)及大地(GND),实现单点接地的方式是0欧姆电阻连接,所以原理图上就出现了这个0欧姆电阻。
    小弟的问题是,若原理图上这个0欧姆电阻取消,将AGND,DGND及GND用WIRWE连接在一起,在进入PCB布线时,该如何区分?
    小弟试着将AGND及DGND连接一起后,更新到PCB时,AGND的PAD都变成了DGND。

网友C:
引用 楼主:
    狮子大,您好!有一个问题再跟您请教,请不吝指导。PCB,上有仿真地(AGND),数字地(DGND)及大地(GND ...

没有好的办法,原理图连接到一起的会优化成一个网络,只能按照你的方法分开,中间可以用jump连接,当然用0R电阻也是可以的。画板的时候分别布线,找一个点,选项里边设置忽略网络模式,将几个不同的地连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好的办法,原理图连接到一起的会优化成一个网络,只能按照你的方法分开,中间可以用jump连接,当然用 ...

    感谢您的指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