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plot多条曲线,自动使用不同线型

楼主(2020-08-05):
先定义几个变量:
x  = 0:pi/10:2*pi;
y1 = sin(x);
y2 = sin(x-pi/2);
y3 = sin(x-pi);

matlab作图的时候,如果直接使用plot(x,y1,x,y2,x,y3);那么matlab将自动使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别这三条曲线。
效果如下:

但是有的时候,为了保证黑白打印的时候也能区分不同曲线,就要用不同线型来区分。怎么样让matlab自动做这件事呢。

You can configure MATLAB defaults to use line styles instead of colors for multiline plots by setting a value for the axes LineStyleOrder property using a cell array of linespecs. For example, the command

set(0,'DefaultAxesLineStyleOrder',{'-o',':s','--+'})

defines three line styles and makes them the default for all plots.

To set the default line color to dark gray, use the statement

set(0,'DefaultAxesColorOrder',[0.4,0.4,0.4]);
也就是说在plot(x,y1,x,y2,x,y3);的前面加上这两句话,set(0,'DefaultAxesLineStyleOrder',{'-o',':s','--+'})set(0,'DefaultAxesColorOrder',[0.4,0.4,0.4]);这回效果如下:

The default values persist until you quit MATLAB. To remove default values during your MATLAB session, use the reserved word remove.

set(0,'DefaultAxesLineStyleOrder','remove') set(0,'DefaultAxesColorOrder','remove')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