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grnn使用

楼主(2020-08-05):
newgrnn广义回归神经网络的函数怎样使用,在调整时有什么参数修改么?

网友:
net=newgrnn(p,t,spread),好像就修改后边这个spread吧,在(0,2)区间,我也不是很清楚,看的教材上说的

网友:
默认值为1.0,上限不知道,一般可以先设定一个初始范围,再用寻优算法找到最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