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电容尺寸高度38MM、直径18MM的大电容,请教大神都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20-08-05):
最大电容尺寸高度38MM、直径18MM的大电容,请教大神都是怎么加工的?或是用什么机器?麻烦帮忙推荐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上板人工剪角或许简单点,不过量大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有自动剪脚和折弯的插件机,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