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设置手动按钮启动吗?

楼主(2020-08-05):
每次KIC,炉温测试仪测温度的时候,都是温度到了自己会启动开始测试,请问可以设置手动按钮启动吗?感谢!

网友:
    可以设置触发温度
    其实我觉得还是自动启动的好。那个按键是有寿命和按键次数的,我们按键长时间使用后按的不顺畅,因为测温仪控制板都是黑胶覆盖,后面再更换按键的话比较麻烦,还是自动启动好一点,那个启动的温度你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网友:
    自动启动是很好的功能, 美国佬有时候也是一根筋,他还引以为傲的技术,这个方案用了很久了,现在很多品牌都研发了温度启动加上手动启动的功能。参阅Datapaq、WIckon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