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中有哪几种运输控制电器

楼主(2020-08-05):
    在我们的波峰焊中有哪几种运输控制电器配制? 并分别说明运输的工作原理. 如它们不能正常工作有哪几方面原因?

网友:
    有调速器控制和变频器控制。其工作原理是:计算机将信号发送给PLC,plc24v输出到继电器,继电器接近调速器,调速器工作到电机。它不能工作的原因有几个:1.检查轨道是否有大或小的磁头;2.检查继电器、调速器和电机是否损坏;3.检查爪是否卡住;4.检查U型传感器是否检测到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