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设计的时候,怎样确定线宽线距?过孔大小?

楼主(2020-08-05):
在PCB设计的时候,怎样确定线宽线距?过孔大小?

网友:
线宽和电流有关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557&highlight=PCB%C9%E8%BC%C6
    好好学习

网友:
电源线的宽度一般是根据载流来确认宽度 这个的经验值是表层  20mil过载1A电流  内层 40mil过载1A电流

网友:
过孔信号一般常规大小就可以,如果是电源,根据 0.5mm的过孔过载1A电流的值来确认过孔的大小和数量,
比如3A的电流,你可以放3个0.5mm的过孔,如果你放0.25mm的过孔就得放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