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怎样画出开关电源的这种很粗布线?

楼主(2020-08-05):
用AD怎样画出开关电源的这种很粗布线,现在只能调整布线粗细和使用敷铜

网友:
    这种需要走粗线的只能去铺铜了

网友:
    放置实心区域P R 还有一种是取消布线覆盖(自动移除闭合回路),然后多画几根线

网友:
    感觉除了调整布线粗细和使用敷铜,好像没有其他方法了吧,希望那看到新的方法

网友:
    都是铺铜  静态或动态的铜皮   allegro下面也是一样的